求助3D足球画法

楼主(2009-09-16):
哪位朋友能够传上来一个足球的画法
最好是SOLIDWORKS2007版本的

网友:
画个半圆,然后绕中心线旋转就是个球了......

网友:
建议将本帖移到Solidworks版块!

网友:
我也想画足球 ,但是没画出来 。。。。。

网友:
直接画个圆球体,表面图案另外镶上

网友:
我记得好像画过,,就是布尔运算一片一片做

网友(2009-10-21):
有没有详细的画法

网友:
先画一个球体(面)
再偏移移一个球体面;
画五边型面投影于偏移面并做布尔运算;
以球心轴为中心,以五边形一个顶点为参照转120度再画六边形;
再阵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