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计质量控制的工具,可用于单件生产么?

楼主(2009-09-16):
统计质量控制的工具有很多,但是如果加工的工件没有批量时可以运用吗?有哪些工具可用,收集哪些数据?谢谢!

网友:
什么叫统计,楼主清楚吗?单件跟谁统计去

网友:
单件
一般是考钳工修配的

网友:
对于少量的工件为什么不用缺陷项来统计分析呢

网友:
下载一个SPC的简单教程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2009-10-30):
对于少量的工件为什么不用缺陷项来统计分析呢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缺陷项统计分析呢

能说明一下吗?

网友:
对单件加工的质量统计,CPK和X-R图是没法运用的。因为各个单件加工的工序是相近的,所谓单件那是针对零件尺寸等数据来说的。对工序加工缺陷、不良尺寸项来说,就不是单件的概念了,我一般是采用散布图和柏拉图等,对单一工序缺陷或尺寸项进行分析。

网友:
对单件加工的质量统计,CPK和X-R图是没法运用的。因为各个单件加工的工序是相近的,所谓单件那是针对零件尺寸等数据来说的。对工序加工缺陷、不良尺寸项来说,就不是单件的概念了,我一般是采用散布图和柏拉图等,对 ...
引用 网友B:

你好,你说的,还是有些不理解,能拿个具体的例子说明下嘛?

网友:
比如拿钻孔来说吧,一个人一天钻了N个孔(不同零件都算),孔径偏上差的有X个;偏下差的有Y个;中差范围的有Z个(按孔的大小和公差不同分别定一个中差范围)。把这些数据统计出来,再换算成百分比(X/N、Y/N、Z/N),作成日推移趋势图。这样就可以大概知道钻孔工序的质量状况,分析人员操作熟成和工装、钻头磨损的趋势。当然你也可以不用每个测量,抽检N个也可以。
    当然这个没有控制图计算来的精确方便,但原理和作用都一样。

网友:
大概明白了,但是还是需要一定的量啊,还有这句话“按孔的大小和公差不同分别定一个中差范围”不是很明白。是不是20的孔,25的孔,30的孔都是不同的公差范围,分别取各自的中间差,但是1件,2件的话,还是没办法统计,这办法还是需要一定的数量的。

如果这3个孔的公差都是一样的范围,那到是可以统计一下

网友:
晕倒,哪怕一天只加工一件也行啊,照样能做推移图。这个主要是看加工尺寸变化的趋势。

网友(2018-05-24):
都是大神,进来参观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