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铸件氧化锌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9-09-16):
铜铸件的表面氧化锌可以消除吗?  有种产品浇铸温度1160,再低就浇不到了,但是表面氧化锌还是比较严重?有什么方法可以消除或者避免,降低铜铸件表面氧化锌的几率吗?

网友:
采用工艺是什么?

楼主:
就是普通的黑砂造型,可以回收的那种.

网友:
树脂砂造型?黄铜件?氧化锌部位在上表面还是随机分布的?

楼主:
普通的黑砂造型,白砂(石英砂)放面砂,然后用气凝固,表面刷过涂料,烤干,材质是C84400的材质

网友:
呵呵,涂料的成分和熔炼过程中的氧化物的去除方式是否可以告知?

网友:
C84400 是美国材料配方标准,我有C84300的配方,84400的不是很清楚,请具体说下。
C84300  铝0.8MAX 铜79MIN 磷0.03-0.06 铅0.5MAX 硅2.5-4.0  锌1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