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刀架编码器问题---请教

楼主(2009-09-16):
今天搞晕了。原装产品坏了。因为是很老的产品,德国人都停产了,改用国产8工位刀架编码器。现在的问题是,看奇偶信号和刀号信号都是对的。但就是不能完成换刀动作。如果把奇偶校验不接,会有12478刀能正常换刀356不行,而这12478刀号时,奇偶检验应该是1,356应该是0.
现在要12478奇偶是0,找到刀号信号时换刀正确。可有刀架编码器奇偶校验信号12478为0,356为1的呢?
请教一下,这正逻辑编码器是什么意思?

网友:
这正逻辑编码器是什么意思

这个我解释不清楚。
不过我可以提醒你一下,一般机床信号都是高电平有效,但有些是低电平有效的信号。
急停信号就是一个典型的负逻辑信号,低电平有效。
希望有所帮助。

wujp

楼主:
问题是这奇偶检验有没有是12478是0的编码器呀。不太清楚这奇偶主要作用是什么?
所以才问这正逻辑是什么意思的
真没办法,只好,转一下这个奇偶校验了。但奇怪的,我之前用12工位的编码器试过,换刀可以正常工作,当然是手动调试的。

网友:
刀盘编码器的奇偶校验一般分为奇校验和偶校验(参见附图), 不清楚楼主使用的是哪一种?(通过楼主贴子分析,估计原来使用的是奇校验)
另外最关键的是当前刀盘和编码器的对应关系, 只有把这个关系搞清楚了, 问题才会得到解决.
建议楼主做一个和附件差不多的表格出来......
个人意见: 不要在正逻辑什么的花费力气了.

一般对应关系(偶校验)

一般对应关系(奇校验)

楼主:
还是散人厉害,长见识了。
不知道这下面的奇校验编码器型号怎么确定了,现在使用的就偶校验了,按你的图

楼主:
刚才百度了一下,到底哪个是奇哪个是偶校验,看晕了,呵呵 。咋说的不一样

网友:
百度的结果与我发的出现矛盾后, 以俺的为准.

网友:
楼主用的是奇校验。
可俺都没见过刀架,汗一个。
不知道这个校验信号是不是输入信号?(X或I)
如果是,直接在梯图里把相应的X或I取反就好了.其实就是高低电平的事.

网友:
散人说的正确对应是前提条件,但楼主的描述中已经表明对应关系是正确的。

楼主:
T图是不能改的,老系统了。
现在最方便的办法是用12478校验是0的编码器(不是奇还是偶了。绕晕了)

网友:
那也简单,看看这个信号的驱动能力,如果可以,用小中间转一下就好了。

楼主:
我也考虑过加中继转,太还是不想动线路。因为俺们这维修也不做记录,加了以后可能会给以后别人维修带来不便。呵呵 。也担心电源功率问题,但应该不至于加一个中继就不行。

网友:
用2K内阻的小中间就没问题,PLC的内阻大概就是2K。可国产的小中间一般是700欧左右,搞不好就会烧点的。
但想不通的是为什么这个信号不弄成可选电平的,人家爱怎么用就怎么用,唉。

网友(2010-07-09):
很好,值得学习,还要继续努力。

网友:
太深奥了晕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