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AUTOCAD里面插入JPG格式图片?

楼主(2009-09-16):
如题:如何在AUTOCAD里面插入JPG格式图片?请各位师兄指教

网友:
我一般是把图片截图,复制,然后粘贴到CAD中

网友:
对的,直接贴就可以!

网友:
基本采用上面所说的方法

网友:
嗯 应该是那样做的

网友(2009-11-01):
怎么做不成啊

网友:
我也做了,没成功,还有其他的方法吗?

网友:
就是粘贴复制了

网友:
复制JPG后,点击CAD的工作面在粘贴就可以了

网友(2011-08-12):
点击插入--光栅图像参照,选择自己想要插入的图片即可!

网友:
我也不会的,那是两种格式地,如果一种格式到可以用图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