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坐标如何校正呀?

楼主(2009-09-16):
三坐标如何校正呀?要注意那些细节??谢谢

网友:
计量院 和 厂家都能校验的  如过有问题的话还是要找厂家来的  所以我们是直接让厂家来校的

网友:
看起来楼主想尝试自己校正了哦。期待

网友:
费用不非吧?

网友:
一次要2万吧,一般是用步近轨(类似组合量快的形式)去分别进行单轴校正,双轴,及3轴,

楼主:
2# finleyfeng 是的想学一下校正。

楼主:
有没有高手指点一下呀,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校CMM  不是那么好学的   起码你要会英文  能看懂资料  其他的一些机械 电气方面的我想都要了解  个人认为

网友:
回楼上的,你说的这些东西都是小事,关键的是CMM校准要对精度进行补偿,这个得靠软件来完成,要搞到这个软件就难了!!CMM供应商卖出机器后每年就就靠这个吃饭啊

网友:
有同感,每次校测量机时,他们都使用专用的软件来修正,想要他们的软件--没门!

网友:
好高科技啊

网友:
用探针在标准球上测量25点,测得的球度为探测误差,看看是否符合要求。然后用量块或步距规测量坐标机空间的7个方向,每个方向至少5个尺寸,每个尺寸至少3次。看看是否所有结果均满足要求,满足要求就合格,不符合的要重测。仍不符合则要降低精度等级或找生产商维修。

网友:
三坐标修正可以使用步距规也可以使用量块进行空间和单轴的精度修正,软件都会有误差补偿文件,将修正值输入到文件相应的位置就可以。光栅尺的精度修正则可用激光进行细分修正,保证光栅的计数准确,修正值输入相关的补偿文件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大家,受益非浅。。。。。。。。。。。

网友:
什么品牌的机啊,哪个想学TESA三坐标的校正,我教你

网友(2009-11-20):
自己也能校验

网友:
三坐标销售的真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