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接地问题---请教

楼主(2009-09-16):
为数控车床做了独立接地,用了根Φ16的镀锌铁棒长2.5米,完全敲入地面,但发现铁棒并不是很紧,用力铁棒能摇晃,这样是不是会接地不良呢?接地电阻大小有什么简易的检测办法吗?

网友:
有时候接地不好,床子稳定性会差一点,不过很多床子都没有独立的接地。

网友:
是不是都要做独立接地?/

网友:
听说过一种做法,深入地下埋入铜排,然后接线。
不过这也只是对电压要求高的设备有用,普通设备没太高要求吧。

网友:
数控设备应该接地吧,我觉得如果打雷下雨时,雷电打入电网可能会损坏到数控系统,还是接地比较放心,管用不管用不知道,可以去去心病,像楼主打进2米多深了。肯定行了

网友:
即使能晃动也没关系,不过最好用扁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