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地电阻大小如何测量

楼主(2009-09-16):
如题,用什么仪器,如何进行测量?

网友:
接地电阻表属国家列入安全防护的强制检定计量器具,如何正确使用接地电阻表,对保证安全生产意义重大。
1.接地的几种方法
  为了将电荷泄放入地,需要在土壤中埋设金属导体(接地体),将电气设备的某个部分用导线(接地线)与接地体相连,称为接地。接地体和接地线的总体称为接地装置。接地的用途有:
.保护接地 当电气设备由于绝缘及其他事故发生漏电时,其金属外壳就可能带电。为防止触电事故,必须将电气设备外壳接地,称为保护接地。
  b.防雷接地 高大建筑物的避雷器接地,称为防雷接地。
.工作接地 电器设备因正常工作或排除故障需要,将电路中某一点接地(通常是中性点),称为工作接地。
  2.ZC—8接地电阻表测量原理
  测量接地电阻,我们通常采用接地电阻表直读法。ZC—8接地电阻表由于重量轻、可靠耐用、携带方便,很适合现场测量。其测量原理简述如下:当ZC—8发电机摇把以120r/min左右的速度转动时,就产生约110— 115Hz交流电。电流I1从发电机流经电流互感器H的一次绕组、接地体、大地和电流极而回到发电机。由H的二次绕组感应产生的I2流经电位器Rs,当检流计指针偏转时,借助调节电位器Rs的接触点“B”以使其达到平衡。
  3.接地电阻的测量
  (1)首先实地观察被测接地极E′周围现场状况,合理选择埋电位探针P′与电流探针C′的线路,探针沿直线分开埋好,分别连接好ZC—8P、C端至接地极E′、电位探针P′、电流探针C′的连线。
  (2)检ZC—8机械零位,若偏离零位可用零位调整器调零。
  (3)估计被测量接地电阻值。将“倍率”开关置最大位率,慢慢转动发电机摇把,同时旋动Rs电位器刻度盘,使检流计指针趋零。
  (4)根据检流计指针左、右偏离零位的状态,可以粗略判断出接地电阻值的大小及倍率量程选择是否得当,正确放好量程。
  (5)当检流计指针接近平衡时,使发电机以120r/min速度转动,再转动电位器刻度盘,使检流针指针指零,此时即可读得被测接地电阻值,即刻度盘读数乘以倍率。
  4.测量中应注意的事项
  (1)接地电阻值的大小与季节、天气、土壤干湿程度等环境因素有关,并随着上述诸因素的变化而有差异。一般来说,测量接地电阻适宜于秋季进行,此时秋高气爽,天气干燥,测出数值较准确、可靠。
  (2)当测量电气设备保护接地电阻时,一定要断开与设备连接,否则会影响测量的数值。
  (3)在测量中常常发现有的接地线年久锈蚀严重,必须先用挫刀挫去铁锈后,使E导线接触良好方可测量。否则因接触电阻很大而造成测量失真。
  (4)当使用有4端钮的ZC—8测量小于1kΩ接地电阻时,应将C2、P2端钮联结片打开,分别用导线连接到被测接地体上,以消除测量时连接导线电阻的附加误差。
  (5)在使用ZC—8时应注意不要在C和P短路的情况下摇动手柄,以免造成仪表损坏。
  5.出具测试报告
  对工矿企业、车间、高层建筑物的接地点进行接地电阻测量后应出具测试报告,测试报告中应注明测试时间、天气状况、测试地点、接地方式、土壤干湿状况、实测接地电阻值以及是否符合安全要求的结论。一般来说,电气设备的保护接地、工作接地的接地电阻值合格范围一般要求≤4Ω;而高层建筑物避雷针的防雷接地的接地电阻值要求≤10Ω。对于经测试不符合要求的接地点,应及时报告并监督整改,重新埋设接地极,或检查接地线是否完好,以确保安全。

土壤电阻率的测定(ZC-8使用方法)
1、仪器设备
ZC-8接地电阻仪(四端) 卷尺(10米) 金属探针(四支) 温度计
2、测定方法
(1)将四支金属探针垂直等距插入土壤。探针插入土壤深度为<5%a。a为每相邻两支探针之间的距离,应等于欲测土层的深度,如a=1 m,探针插入土壤深度<5cm。
(2)将仪器水平放置,检查检流计指针是否在中心线上,将仪器导线按顺序接在探针上。
(3)将倍率标度置于最大倍数(一般为10),摇动电阻仪手柄,同时转动"测量标度盘"和倍率钮,当指针接近平衡位置时加快发电机摇动的速度,使摇动速度>120转/分,调整标度盘使指针指于中心线上,即可读数。一般倍率钮有三档,如标度盘上数字为"6.6";倍率钮在"0.1"档R=0.66;在"1"档R=6.6;在"10"档R=66。
(4)同时测定土壤温度。
3、结果计算
(1)计算土壤电阻率(P)值
计算公式:P=2πaR
式中:P-土壤电阻率
a- 两探针之间的距离
R-仪器上读数
将从电阻仪上测得的R值和间距代入公式可计算出P值。
(2)温度校正
土壤温度对电阻率有较大的影响,一般土壤温度每增加1℃,电阻减少2%。为便于数据可相互比较,土壤温度均校正至15℃。
校正公式:P15=P[1+ α(t-15)]
式中:P15-土温15℃时的电阻率
α-温度系数(一般为2%)
t-实测时土壤温度(指0.5 m以下的土温)
(3)试件深度土壤电阻率的计算
由于土壤的不均匀性对不同深度土壤电阻率产生一定影响,故需测定试件埋藏深度的土壤电阻率,尤其在土壤不均匀的地区测量和计算试件埋藏深度土壤电阻率更为必要。

计算公式:
P(a-b)=(PaRb-PbRa)/Rb-Ra
式中:P(a-b)-试件深度(土层)的土壤电阻率
Pa-从地表到a深度的土壤电阻率
Pb-从地表到b深度的土壤电阻率
Ra-探针间距为a时的仪表读数
Rb-探针间距为b时的仪表读数

网友:
看来测起来还比较麻烦哈

网友:
其实你要求不高的话 用万用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