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64系统如何跟电脑接口相连传输程序?

楼主(2009-09-16):
三菱M64系统如何跟电脑接口相连传输程序?谁能告诉我一下具体的方法和步骤吗???谢谢了
用什么软件传输比较呢,可能进行实时传输的。。。对电脑的主板有要求吗???

我们公司的发兰克系统跟电脑相连的是用P3主板,P4主板没有接口的。。。传输的软件是用MACAM自带的功能传输,而且不能进行实时传输。。。

知道的大侠告诉我下哈,急用啊。。。

楼主:
杂没人帮忙哦

网友:
三菱的系统没接触过。
不过现在的数控系统一般都可以用RS232口与PC通信,高档一点有以太网通信功能。
“我们公司的发兰克系统跟电脑相连的是用P3主板,P4主板没有接口的”这是因为很P4主板都取消了串口。
Fanuc的传输软件就多了,MasterCam只是其中一种。
建议你联系三菱公司。

wujp

楼主:
RS232口与PC通信的RS232的口子能自己买到吗???能在P4的主板上扩展吗???难道还是非要在P3的主板上使用呢???
这台系统的加工中心不是我们公司的,是我一个朋友的,如果是我公司我就不用动脑子了,直接打电话,懂得人就会搞定的,他买的是二手的,买来他自己也不怎么懂得,就让我帮下忙的,所以我就来问问。。。
希望能在说的具体点嘛。。。

网友:
弄个转转换卡呀,或者是转接线的就行了.

网友:
买个接口把转接口的接线旱上应该就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