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菜油的生产工艺和设备的图片(自动化生产线)

楼主(2009-09-17):
各位大虾们谁有菜油的生产工艺和设备的图片(自动化生产线)?

网友:
我在网上没有看见图片,不过看见过现实的加工,直接把菜籽加入料斗里,然后就是机器的事情咯有就出来了。, i8 `8 h+ |* |2 X7 F
我们农村的出油机过滤效果不好,里面还一不少菜籽碎粒,沉淀一下第儿天再另外装瓶

网友:
可以再用水洗一遍,也可以去除杂质。

网友:
见过单独的榨油机器,还没见过生产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