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断刀和车槽刀的刃磨

楼主(2009-09-17):
切断刀和车槽刀的刃磨
直形车槽刀和切断刀的几何形状基本相似,刃磨方法也大致相同。只是刀头部分的宽度和长度有些区别,其宽度和长度应根据被加工工件的直径和材质情况来确定。
(一)基本操作技术
    首先刃磨左侧副后面,双手握刀,车刀前面向上,同时磨出左侧副后角和副偏角。副后角应为1度到3度,副偏角为1度到1.5度。然后磨右侧副后面,角度与左侧相同。接着刃磨主后面,同时磨出主后角,角度应在6度到8度之间。最后刃磨前面和前角,车刀前面应对着砂轮磨削表面,前角一般在5度到20度之间。
(二)切断刀和车槽刀的刃磨
    按图样要求刃磨一把硬质合金车刀,前角是5度到20度。主后角为6度到8度。两个副偏角为1度到1.5度,两个副后角是1度到3度,我们以该图为例来介绍刃磨方法。
粗磨两侧副后面和前面,操作时必须注意卷屑槽不宜磨得太深,一般为0.75至1.5mm。如果磨的太深,刀头强度差,容易折断。更不能把前面磨低或磨成台阶型,这种刀切削不顺利,排屑困难,使切削负荷增大,刀头容易折断。然后粗磨主后面,使刀头基本成型,主后角保持6到8度之间。
精磨前面和前角,使前角达到规定的角度。
精磨副后面和主后面。磨两侧副后角时应以车刀的底面为准,用钢直尺或90度角尺检查。如副后角一侧有负值,切断时就会与工件侧面摩擦。若两侧副后角的角度太大,刀头强度变差容易折断。刃磨切断刀和车槽刀时通常是左侧副后面磨出就可以了,刀宽的余量应放在右侧磨去。
修磨刀尖。要求主刀刃与两侧副刀刃之间应对称和平直,刃磨副刀刃时刀侧与砂轮表面的接触点应放在砂轮的边缘处,仔细观察和修整副刀刃的直线度。小圆头车刀的刃磨与直形车槽刀相似,只是刃磨主刀刃圆弧时应以左手握车刀前端为支点,用右手转动车刀尾部。
(三)容易产生的问题及原因
刃磨副偏角时将副偏角磨得太大,这样将会使刀头强度变差容易折断。有时还会产生副偏角出现负值、副刀刃不平直或车刀左侧磨去太多等现象,最主要是刃磨时检查地不及时和观察角度不对所造成的。
刃磨高速钢车刀时容易出现退火现象。这主要是由于力量过大或用水冷却不及时造成的,刃磨时用力要适度,冷却要及时,不应该等出现退火时再冷却。
刃磨硬质合金车刀时刀片脱落。主要原因是用力过猛,使刀片焊接处产生高温而开焊。有时刀片焊接不牢,刃磨使也会出现刀片脱落。因此刃磨前应认真检查车刀质量。刃磨时不能为了避免产生高温防止刀片脱落而用水冷却,以防刀片碎裂。初学者最好先选用练习刀刃磨,经检查符合要求后再正式刃磨车刀。

网友:
很好,可是没有看到图纸。

网友:
楼上的,你说说哪里好??我怎么看不出来,两种刀到底有什么区别?如果车槽刀车到2mm粗,和切断刀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
上图才是王道

网友(2009-10-26):
我感觉最牛切断刀,大虾指点一下。

最牛切断刀.dwg

网友(点评):
5点威望,就一个刀杆,还是画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