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D型三爪卡盘使用原理

楼主(2009-09-17):
如题,好象是用凸轮锁紧的,但是不知道怎么实现,通过拧几个内六角螺栓就可以了吗?那是怎么防松的呀?

网友:
不是内六角螺栓,是专用的凸轮轴,本身就防松。

网友(2009-11-03):
我一直也很想了解这方面的知识。

网友:
这种凸轮锁紧式的卡盘装拆是比较方便的,不过价格也要贵点。

我第一次接触时也是研究了好一会才弄明白怎么装,只要卡盘上伸出的六根轴插进安装孔,然后把主轴头上六个固定用的轴旋转约90度角就安装好了。你可以慢慢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