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东西用什么材料怎么加工?

楼主(2009-09-17):
我本想加工这两个东西进行配合,以达到闭合松开的目的。但是我用铝合金加工出来之后,能收缩但不能张开了,怎么办,请教各位大侠帮帮我吧!这个东西用什么材料加工或者形状怎么再改变一下。

网友:
铝--塑性好,弹性不好

网友:
看样子好像是类似于涨套式的东西,用钢貌似就可以了

网友:
铜可以,但你的槽尾应该改动才行

网友:
楼主貌似可以选择弹簧钢吧

网友:
和晾衣服的那个杆是一个原理。

网友:
弹簧钢,三条槽最后开成圆孔形状的。这样可以减少应力的。

网友:
后面要薄一点,这样才有弹性

网友:
各位说的都有道理,但选择材料时除了选择类似于加工弹簧的材料外还选什么材料呢?经常用的哪种材料?或是再通过热处理什么之类的。

网友:
最近自己做了一个涨套式的芯棒,做是做出来了,但是不是很理想,要做这个东西,首先要选择合适的材料后,还要去计算一下,它的受力分析,我就因为不会进行受力分析,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况,一涨紧,就不会弹回来,搞了好多次才勉强凑合。

貌似和楼主的东西刚好相反。。。

楼主:
新手上路ING 的朋友,你说的那句“和晾衣服的那个杆是一个原理”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换换材料,比如含锰钢,碳素工具钢;另外,把壁厚设计薄点尝试一下……

网友:
65Mn加热处理,要求变化不大,45钢加调质也可以,
不想热处理,可以用Gr12试试,
槽尾部的应力要多加注意,楼上的社友都指出来了,

楼主:
多谢各位朋友的指点,我一定加以改正。我相信,有了我们这样的热情和激情,我们的社区一定会越来越好。

网友:
这明显是一个弹簧夹头,
和仪表车床夹头原理一样!
13楼的材质是正解!
试制时可用45钢加调质,批量生产时一定要65Mn加热处理

网友:
用轴承钢GCr15也可以

网友:
楼主貌似可以选择弹簧钢吧
引用 网友A:

弹簧钢最好

楼主:
上面那个工件以多大厚度为好?

楼主:
我指的是那个槽的厚度,最少多厚?由于小弟对材料知之甚少,望各位大侠帮我解决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