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削铝合金有哪些方法

楼主(2009-09-17):
我们加工铝合金棒老是存在沾刀问题,车刀刃磨角度和安装方面是没问题的,我用的是YT15合金刀具,精车10个丝,进给0.2,转速700-1000都试过了,请问各大侠有哪些高招?(我指的沾刀是加工出来的工件表面有刀纹,用肉眼很难看得出,但氧化出来之后就很明显了,一深一浅的,很难看)

网友:
怎么没有人发贴让我们这些新手学习学习呢?

网友:
我们加工铝合金棒老是存在沾刀问题,车刀刃磨角度和安装方面是没问题的,我用的是YT15合金刀具,精车10个丝,进给0.2,转速700-1000都试过了,请问各大侠有哪些高招?(我指的沾刀是加工出来的工件表面有刀纹,用肉眼很难看得 ...
引用 网友A:

ap 0.1, f 0.1-0.08, s1000-1500-2000

刀尖圆弧Ra0.4-Ra0.8

如果还不行,就用钻石刀具精车.

网友:
矩形金刚石刀具试试。
这种现象没见过。不好给与意见。

楼主:
金刚石和钻石刀具价格应该很高吧,成本太高的话不划算

楼主:
小刀尖圆弧也试过啦,没什么效果

网友:
主要 切削液不行,换个试芳

网友:
精车时 加工业酒精啊
我们车108铝材料时就这样做的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做铝合金齿轮时老是粘插齿刀!加冷却液(植物油)试试

网友:
用铝合金加工专用刀片,选用厂家提供的切削参数,结合实际加工质量略作调整试试!

楼主:
我用的是普通车床,大连6140,也有用(合成切削液)冷却液,三百多块一桶,铝合金专用刀片好像数控才有吧?普车没见过

楼主:
我们用的是非标铝合金棒,也不知是什么型号的,108型号是非标还是国标的?

网友:
选择前刀面被高度抛光而且前角很大的刀片。
VC=300m/min  f=0.15mm/rev

楼主:
是不是数控刀片?

楼主:
选择前刀面被高度抛光而且前角很大的刀片。
VC=300m/min  f=0.15mm/rev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不是数控刀片?

网友:
想要粗超度好。加工效率高,就采用聚晶金刚石刀具,采用适合的Vc和f。刀具耐用度也很好,一把刀具大概300元左右。

楼主:
三百元太贵了,成本太高,我们的利润太低了

网友:
你说的是不是数控刀片?
引用 网友A:

对数控刀片,基体硬质合金,涂层刀片。推荐的山高的一款刀片的切削速度,
也可以考虑韩国克洛伊的铝刀片,比欧美,日系的价格低,质量也可以。

楼主:
决定试一下

网友:
很简单,用数控用的铝合金专用刀片,韩国和国产的就行,价格也不贵,如果含硅量很高,那可以用金刚石刀片

楼主:
很简单,用数控用的铝合金专用刀片,韩国和国产的就行,价格也不贵,如果含硅量很高,那可以用金刚石刀片9 {/ G/ b5 W/ f" j! t
引用 网友C:
数控刀片在普通车床能用吗?

网友:
建议你加工完后做下光整(振), 我们以前产品阳极前都做

楼主:
我们一般是加工完就拿去氧化的,不允许做光整的

网友:
刀头湛点煤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