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冷挤压方面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9-09-17):
请问各位高手:本人需冷挤压一批零件,据我了解铝合金中6063最易挤压,但我所用材料为铝合金6061,计划一次挤压成型不需切削加工。问:这样冷挤压加工出的零件尺寸精度能否达到6级、表面粗糙度能否达到1.6,再者冷挤压实际加工中长径比一般多大为宜?年产量为多少时这种加工方式较经济?呵呵,不要回答越多越好啊,这个我是知道的啊,要根据实际情况。
期待朋友们的回答!如有表达不清的地方敬请原谅!

网友:
6061不属于挤压材,你的精度和粗糙度基本是无法保障,即使用6063,你说的也不宜保障,模具和润滑都得采用特殊的办法,我常用各种铝合金型材,起码国产的达到你的精度水平有困难。
可以把你加工图发上来,大家分析一下,

楼主:
但6061可以用挤压的方法来加工啊,只不过没有6063容易挤压。我说的是在压力机或挤压机上用挤压模来加工零件,而不是加工毛坯。我所用的毛坯就是一棒料。零件是很简单的总体来说就是一圆筒形零件:其外径为Ø85×80mm,阶梯孔的尺寸和大小分别为Ø60×70mm、Ø35×10mm。
也许达到以上所说精度的确有时难,因为综合挤压时剧烈的磨擦、模具精度、压力机、拔模斜度、等方面都需考虑,但是稍微会有些宽限。呵呵,希望再给支点招。谢谢!

网友:
精度很难达到,6063挤压,热挤压,可以把棒料表面的一层留在模具的另外一侧,成为压余,
你做死挤压的话,你表面怎么处理,表面一层留在哪里?这样,无论是精度还是表面粗糙度都难以处理,

楼主:
呵呵,我用的材料是6061而不是6063,并且不是热挤压是冷挤压,冷挤压精度不是很高的吗?期待更多回复。

网友:
能保证原料毛配的表面粗糙度比制品高吗,哈哈

楼主:
楼上这位朋友,你说的是毛坯吧,不过你回了两个贴子我都不明白是什么意思,你想要表达什么呢?望指点!

网友:
你需要的东西,随便网上搜索一下就一堆

楼主:
呵呵,楼上的这位美女看你知识挺渊博的吗,网上当然可以搜出来,但都是些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由于本人知识和经验都很浅薄,再者咱社区有那么多高手那么多实际经验丰富的朋友,想拿来向他们请教一下:对你们来说是简单的问题而本人却很难搞懂,让您见笑了。不过也很感谢您又教会我一招:不会的你就好好搜吧!不好意思浪费您这贵手又多敲了几个字。呵呵,非常期待社区的朋友来帮助俺这位知识浅薄的人!

网友:
冷挤压是依赖材料的塑性变形和晶格的滑移来成型的,表面粗糙度会比原来的低很多,需要的力也很大,尖角也不易挤压出来,一般来讲冷挤压制作材料滑移不大的制品或毛胚。

楼主:
谢谢,赞同这个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