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Autocad二维图中插入立体图

楼主(2009-09-17):
请问:如何在AutoCAD二维加工图中加入立体图呀,也就是一张工程图里也有零件的立体图

楼主:
好郁闷,没有高手指点

网友:
新建视口方式,不同于三维软件方式

网友:
很简单呀
你再开个窗口化三维的   然后保存为块     再插入块  不就可以了吗     我做钣金件时 就这么做   上面化钣金展开图   留一个小地方插入三维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成功,插入块后显示的还是二维图形呀,麻烦你讲详细一点,谢谢

网友:
直接复制--粘贴,不可吗?简单的问题为什么要搞的那么复杂呀!看到还是二维的话可否改变一下着色方式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粘贴后就会变成二维呀

网友:
8# FLEI200410 如果你的着色方式是二维线框的话看到的当然的二维啦!是不是二维图得用三维动态观察器看看!(或者改变着色方式:点击视图--着色--体着色!)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意思是要出二维工程图给加工单位加工,同时将三维立体图画在旁边利于加工者看图。
在这种情况下怎样将立体图插入二维图中

网友:
郁闷,还是不明白?!!

网友:
我刚才也没试出来,要不然做两张不就得了

网友:
我一般是用三维软件画出投影二维,然后再放在图纸上。

网友:
我学CAD才半年多点,没有参加培训班,没有教程,就当'CAD游戏'玩.我就不明白这么简单的问题辅导老师不教吗?

网友(2009-10-18):
以上的方法不行,我也不知道怎么做.

网友:
在pro/e里的工程制图中画好再转到CAD里就可以了

网友:
在CAD中先画好二维平面图;在旁边画三维图就可以了。(是指实体图;见过很多人在不同的视图画线就以为是三维了--那不是实体,在CAD里怎么可以着色呢!)

网友:
直接画好三维,在布局里转换成二维,三维都行哈

网友:
我一般用UG建模。再导入到CAD的工程图里面。这样图纸里就有一个等二侧视图了。

网友:
图样:UG导入的立体图(在CAD中还是二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