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见过开粗用插铣的方式么?

楼主(2009-09-17):
大家有没有见过开粗用插铣的方式啊?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吗?(加工钢件)

网友:
开粗插铣的效率高,应注意:
1、铣刀支持插铣功能
2、插铣的切削参数,注意查看样本。
3、选择适合的刀片、材质、槽型

网友:
注意插铣对机床的伤害!

网友:
日本黛杰刀具的新干线,效果不错。

网友:
注意插铣对机床的伤害!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说详细点。

网友:
插铣的下刀速度不要太快。会蹦刀尖的。转速与进给要配合紧密。切削液要大一点。防止沾刀。

网友:
日本黛杰刀具的新干线效果是不错。。。我公司买了吧铣刀用用 真效率。。。

网友:
插铣的下刀速度不要太快。会蹦刀尖的。转速与进给要配合紧密。切削液要大一点。防止沾刀。
引用 网友B:

和大家探讨一下,沾刀应该和被切削材料有关,不是所有插铣刀都需要浇冷却液。

网友:
插铣由于主要切削力是朝向主轴方向的,适合于大悬伸的场合,由于铣削的深度很深,所以效率较高,至于对机床的影响,我想可能是主切削力对主轴的影响吧,所以插铣一般的每齿进给和切深都不大,一般AP不会超过直径的1/10,fz不大于0.2,当然重载刀片或重载机床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