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表面处理能做出来吗?不限工艺,只要外观效果

楼主(2009-09-17):
这个表面处理,不限定工艺方式,只要这个外观效果,能做出来吗?
注意,光面与亚光面如上图,是不能旋转出来的

谢谢各位高手指教

楼主:
这个表面处理,不限定工艺方式,只要这个外观效果,能做出来吗?
注意,光面与亚光面不是圆形,是不能旋转出来的

网友:
看得不太清楚!有没有更清楚点的图片

网友(2009-10-27):
全部抛光后再贴美纹纸之类砂光与镜光道隔开,然后用尼龙纤维轮(灰轮)全面扫出拉丝纹再撕开掩盖的贴纸就出那效果了。

网友:
第一次见到……

网友(2009-12-21):
全部抛光后再贴美纹纸之类砂光与镜光道隔开,然后用尼龙纤维轮(灰轮)全面扫出拉丝纹再撕开掩盖的贴纸就出那效果了。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思路很好;

感觉能成功,

烟枪牛

网友:
我在DMG机床的外壳上见过这种纹路。当时就在想这是什么方法做出来的。现在了解了。呵呵。

网友:
其实很简单的工艺,很多锁具/餐具/首饰/表带等工艺品都用上那方法。俺是专门混表面处理的

网友(2010-04-27):
学习了,方法很不错哦!

网友(2010-06-23):
长见识了,书上可没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