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要两锥齿轮的大端和另一个的小端配合,应怎么设计

楼主(2009-09-17):
  我要设计两个锥齿轮,他们的配合要求是一个齿轮的大端和另一个的小端配合,也就是两中心线是平行的。我画的是简图,齿顶的斜度与齿根的斜度不一定一样,两齿轮的锥度也可以不一样,只要能啮合就可以,不是用作传动的。两齿轮的中心距是确定了的,我也可以先确定小齿轮的齿数为50齿,但是我不知道大齿轮的齿数该怎么计算?模数取多少?1

楼主:
自己先顶哈

网友:
怎么理解楼主说的“不是作传动”这句话?

楼主:
就是说那对齿轮不是用作传递动力的,而是利用它的锥度压东西的。 3# 阿松

网友:
那为什么一定要用齿轮呢?

网友:
不用齿轮,用什么呢?还有比此好的吗

网友:
不知道这东西的受力的情况。如果仅仅是依靠锥度压东西,是不是搞个斜面就可以了呢?

楼主:
斜面上可以压一个锥度,但是我需要把那个口子直径收小,所以就靠齿把它压出来。

楼主:
如果能有其他的方式把筒的口子收小的也是可以的,不知道谁能介绍一下。

网友:
就像教练弹的收口吧,锥齿轮肯定不行,大端和小端啮合不到一起,不知你那口有多大?

网友:
无法理解为什么要用齿轮,加工成本也大,别说设计的难度了.

网友:
感觉楼主的思维?????太创新了

网友:
无心磨床的原理不知能借鉴否?

楼主:
口的直径有3中规格,分别是370mm;390mm;454mm

楼主:
那可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既能够让圆筒前端变成锥面,而且还能减小直径?

网友(2013-01-18):
求助锥齿轮怎么在配合,怎么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