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U中的一个问题---请教

楼主(2009-09-17):
在DMU模块中,我移动罗盘到某一零件上,然后移动W轴,同时可以连同这个零件移动;但是我用鼠标拖动了几次W轴,仅仅移动了罗盘,而这个零件并没有跟着移动。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这主要是因为你没有选中要移动的零部件。要实现这个功能,首先要把罗盘拖到的零件上,然后再选中要移动的零件,然后拖动罗盘即可实现零件随罗盘移动

网友(2010-11-09):
回复 网友A:

你好,现在想学习 CATIA DMU模块,但资料很难找,前辈可以传点资料给晚辈吗??不胜感激.ren19860803._com@163.com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