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为何乘用车轮毂螺栓多用4个或者5个的居多?

楼主(2009-09-17):
如题,虽然我司也生产轴承,但是在设计时,一般低档或者低载车用4个螺栓的多,而高档或者重载车如SUV之类的车多用5个螺栓,这仅仅是外在的现象,而具体为什么要这么设计,请专业的解惑。

看到用5个螺栓的一般都不是便宜车哦   不过宝马1系用我们的是1代轴承的啊。

网友:
我认为是和车辆自重载荷有关,卡车的都是8个的10个。
高档乘用车排量稍大,自重也稍大,所以用5个。

楼主:
我知道的除了计算车重分在前后桥的负载和螺栓承载的扭矩外,还要计算螺栓的离脱离和强度等。

可为何轿车不用6个、7个……等数量的螺栓呢?难道仅仅是为了好看?我也不好多问总工,在这里悄悄地问一下社友们。

网友:
悄悄地问一下社友们

网友:
重卡还用12个螺栓呢

楼主:
重卡还用12个螺栓呢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是乘用车

网友:
第一,是强度问题;第二,是外观协调性问题,乘用车外表面没有许多像铆钉的东西,所有的面都是比较大的,没有比较零碎的东西,因此有的车还遮盖掉了,如用多了就有点与整车部协调。不信的话可以在电脑中画画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