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航和低速侧编码器

楼主(2009-09-17):
偏航和低速侧编码器

网友(2010-01-06):
什么叫低速侧

楼主:
这个不好讲    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多研究点资料慢慢就会懂了    我现在也还处在学习阶段

网友:
看起来好像很深奥噢

网友:
是不是用在步进电机上的?

网友:
就是位置编码器,参数表有参数,

网友:
是可以感知位置的变化还是可以按照设定的位置做某种变化

网友:
楼主加油!
这是瑞士的东西,中文名字叫堡盟。
就是绝对值编码器。
光电式,同步串行接口,格雷码,多圈,单圈分辨率为14位,圈数为12位。

网友:
阿拉画过格雷码盘,做过格雷转二进电路,最后用8421 显示,特有趣

楼主:
这是用在发电机上的   时事检测发电机的转速和输出功率的

网友:
只能检测转速,

网友:
编码器是不能直接检测功率的。当然,要是转速和功率有对应关系,那可以间接检测。
再说,光检测转速是不需要用绝对编码器的,浪费。
这款编码器用于位置检测到是很好,断电都不丢位置的。

网友:
编程计算有么?

楼主:
看起来好像很深奥噢
引用 网友A:

也不是深奥   主要是我不懂这个   我没研究过什么编码器   只是认识它    螺旋线大兄弟懂的很多    我们好好跟他学

楼主:
楼主加油!
这是瑞士的东西,中文名字叫堡盟。
就是绝对值编码器。
光电式,同步串行接口,格雷码,多圈,单圈分辨率为14位,圈数为12位。
引用 网友B:

螺旋线高人呐
请问你是做哪个行业的?

楼主:
编码器是不能直接检测功率的。当然,要是转速和功率有对应关系,那可以间接检测。
再说,光检测转速是不需要用绝对编码器的,浪费。
这款编码器用于位置检测到是很好,断电都不丢位置的。
引用 网友B:

传感器专家啊! 佩服
回头我把我们公司用的各种传感器照照片照下来   考考你

网友:
考我就算了.让俺开开眼倒是真的,谢谢啊.

楼主:
考我就算了.让俺开开眼倒是真的,谢谢啊.
引用 网友B:

客气什么呀    我自己都认不到那些传感器     正好拍来请教大师     我也学习了    多好啊

网友:
什么叫低速侧
引用 网友C:

抄段资料:
绝对型旋转编码器的机械安装有高速端安装、低速端安装、辅助机械装置安装等多种形式。
  高速端安装:安装于动力马达转轴端(或齿轮连接),此方法优点是分辨率高,由于多圈编码器有4096圈,马达转动圈数在此量程范围内,可充分用足量程而提高分辨率,缺点是运动物体通过减速齿轮后,来回程有齿轮间隙误差,一般用于单向高精度控制定位,例如轧钢的辊缝控制。另外编码器直接安装于高速端,马达抖动须较小,不然易损坏编码器。
  低速端安装:安装于减速齿轮后,如卷扬钢丝绳卷筒的轴端或最后一节减速齿轮轴端,此方法已无齿轮来回程间隙,测量较直接,精度较高,此方法一般测量长距离定位,例如各种提升设备,送料小车定位等。
  辅助机械安装:
  常用的有齿轮齿条、链条皮带、摩擦转轮、收绳机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