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油进水---请教

楼主(2009-09-17):
如果液压站油进水的话,会对设备有什么具体的危害,特别是比例阀。

网友:
油和水性能都不一样
( v. p6 X& s  x9 ]最明显的就是润滑和防锈

网友:
变质 不能用的

网友:
换油吧,不要忧郁了

网友:
用油水分离设备把水份从油里面分离开,不过这个设备很贵的。

网友:
如果油液变质最后会导致液压系统内部产生锈蚀,气蚀等,对液压元件损害严重,所以即使更换才是良方,最好对液压系统进行清洗。

网友:
最好是更换新液压油吧,水对比例阀只有锈蚀的害处的。同意楼上的观点,换完油对液压站进行清洗。

网友:
很有道理,顶下

网友:
有水油箱蓋上會生銹,閥會卡。

网友:
支持4#的观点。直接、有效、降低损失的唯一途径。

网友:
如果不是变质太严重可以尝试把油排出来,然后加热到100度左右。水分会很快蒸发掉,然后重新用就行啦,这样可以不用换油!你要是感到此法可行,不妨用一下!很实用的。加热蒸发之后将油再冷却,到常温后再加入,把泵、油道里的旧油顶出来报废,就能正常了,不要再用带水的油了,对设备磨埙极大。

网友:
如果不是变质太严重可以尝试把油排出来,然后加热到100度左右。水分会很快蒸发掉,然后重新用就行啦,这样可以不用换油!你要是感到此法可行,不妨用一下!很实用的。加热蒸发之后将油再冷却,到常温后再加入,把泵、 ...
引用 网友A:
这才是解决的方法 我用过,不过温度只加热到80度。100度可能对油质有改变。

网友:
更换新液压油

网友:
如果油液变质最后会导致液压系统内部产生锈蚀,气蚀等,对液压元件损害严重,所以即使更换才是良方,最好对液压系统进行清洗。
引用 网友B:
同意要清洗系统,水是那来的饿?

网友:
水会气化的,引起压缩比升高,动作变的不稳定,引起阀的气蚀,振动,流量不稳

网友(2010-02-21):
液压系统进水后,在更换新的液压油之前必须要对系统进行清洗吗?如何清洗,谁做过这个?能否提个建议。

网友:
更换新液压油,用煤油对液压系统进行清洗。

网友:
要先分析原因,找到根源彻底解决,然后清洗系统后再换油,我们都是这么做的

网友:
用没有清洗后,如何将油箱内的煤油弄干净?还是不用处理煤油,就直接加液压油呢?

网友:
换液压油一次都无法彻底哦。

网友:
能不能用水做液压介质,这样多理想啊,没污染,成本低廉,泄漏造成的损失也不太大
阀体采用不锈钢或者膜片式的,管路内部衬氟或者铜管

网友:
换吧,不用考虑了,要不以后会很麻烦的

网友:
支持面上些说法

网友:
查下里面混了多少水啊,可以先过滤试下

网友:
买一个油水分离机贵是贵了点,但也是个固定资产比频繁换油要便宜吧。另外也可以出租吗。
个人观点。

网友:
想节省成本及使系统正常工作的话。。。那就是直接换油并清油箱

网友(2010-04-05):
可用真空脱水机先脱水,这种脱水设备市面上很多。如果不脱水铸件阀和泵很容易生锈

网友:
支持9#的观点..很重要的一方面

网友:
最好是直接换油,有效直接的办法。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可以做一个攻关项目了.....

网友:
会对液压阀和执行机构产生较大危害。

网友:
换新的吧,要不不就对私服包括其他的阀,油泵,密封都会造成致命的损伤

网友:
换新地液压油吧,zhaochu

网友:
导致油液变质,系统生锈

网友(2010-06-02):
有水油箱蓋上會生銹,閥會卡

网友:
变质 生锈 不能用的  对阀不好

网友:
别一味只想更换,也该找其原因。从源头控制。

网友:
如果油液变质最后会导致液压系统内部产生锈蚀,气蚀等,对液压元件损害严重..會生銹,閥會卡

网友:
换油,其实也不用伤心舍不得,一般半年换一次液压油,那是工作的不错的,没有必要因为那么点油毁了整套设备,停产的后果严重吗?

网友:
换油,不然阀会生锈的

网友:
长见识,学习了....

网友:
几位大侠的观点一致,我也就不赘述了,楼主快快行动吧

网友:
只有立即更换油液,不然对油液设备有害。

网友:
如果系统比较精密还是直接更换,并清洗。

网友:
初来乍到,学习一下

网友:
液压油进水之后,由于水和油不兼容,润滑的效果会大大的降低

网友:
赶紧更换,不然所有的精密液压元件都搞出问题来。那损失就大了!!!

网友:
用油水分离器吧,以前我用过,价格好像是3万多吧,目前国内多家生产。

网友:
换油 如不换 整套设备容易大修,全部要换

网友(2010-07-05):
水液分离·~安装个分离阀·~

网友:
会加速液压油氧化,使之发臭。会使管道内液压阀及油缸壁锈蚀,机器发热严重。密封件失效等等

网友:
立即更换液压油,最好把液压元件及时清洗。否则泵阀等还有可能锈蚀。

网友:
短时间应该看不出反应,油进水量少时间短可以加热除水。量大时间长应换油清洁系统。液压油进水的主要危害是元件生锈,特别是伺服阀,比例阀危害特别大。另水会与液压油中的添加剂发生反应使液压油变质进一步危害系统。

网友:
如果不是变质太严重可以尝试把油排出来,然后加热到100度左右。水分会很快蒸发掉,然后重新用就行啦,这样可 ...
引用 网友A:

    这个方法很不错的

网友:
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但是如果遇到,肯定就是换油加清洗工作了

网友(2012-03-06):
装个油品水分报警器吧,可设定含水率报警值,当水分超过设定值是,报警。也可以4-20mA输出。有需要可联系:0571-56570915

网友:
动作不平稳,有震动,危害大

网友:
危害很多的,直接导致原件生锈,气蚀现象,液压设备不能够工作,影响各试验数据等

网友:
  对设备没有损害  只会对你液压系统的主要原件有损害

网友(2015-06-25):
水的进入,特别是大量的游离水,在液压系统内破坏了润滑油膜的形成,油品润滑性能急剧下降,使运动表面产生磨损、粘着和金属疲劳,产生了一些金属磨粒,而这些金属小颗粒,尤其是铜或铁颗粒的存在,又会成为水与油品产生氧化分解反应的催化剂,使反应速度加快。反应将生成酸性腐蚀性产物,不溶性污染物等有害物质,使得零部件受到腐蚀,阀门卡滞或形成油泥等;

网友(2015-08-22):
液压油乳化,变质等,带来的危害就是液压系统不能正常工作,就像人的血坏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