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跳动是怎么测量的?

楼主(2009-09-17):
测原跳动时取的点要不要选择无补偿啊?

网友:
看了楼主的标题还以为很简单呢,跑进来一看问得好专业哦~就在机床上打表不就可以了吗?这个最简单也最可靠!也方便操作啊

网友:
有图吗?
" F5 S: |( M5 P4 w. L看是奇数圆还是偶数圆

网友:
能解释的清楚点吗  不是很明白楼主的意思

网友:
跟2楼有同感

网友:
李毅的办法好,可行

网友:
在车床上打表...

楼主:
就是因为不可以打表啊,才用CMM 的啊

网友(2009-10-18):
在偏摆仪上检测,另外请教一下奇数圆,偶数圆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