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锯的夹紧装置---请教

楼主(2009-09-18):
求助飞锯的夹紧装置,现在需要设计一在线锯切,,关于锯切的夹紧装置有哪些,帮我提供一种简图。谢谢!!

楼主:
哎,没人帮忙

网友:
啥是飞锯,你用来做啥> 起码就明白点或者画个简图看咯

楼主:
我仿造这个做一台在线定尺锯切,在锯切时需要先夹紧防止打坏锯片,需添加夹紧装置

网友:
就是气动夹紧

网友(2011-10-22):
这方面的资料很少,用平行轴顶吧

网友:
这方面资料不多,用平行四面顶吧

网友:
气缸+夹紧弹簧,或者液压钢+夹紧弹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