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2个液压缸同步

楼主(2009-09-18):
最近在做一个设计,其中有2个油缸要求绝对同步,但2个缸上的负载不一样。我可以通过位移传感器测油缸行程,然后通过比例电磁阀控制进入油缸内的油的流量来实现同步吗?望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一般同步要求不高就用同步阀,高点就用同步马达,在高就要上比例伺服了。还是要看同步精度来选的

网友:
如果精度不好可以用大点的容积的液压元件,直接分支行吗

网友:
你的油缸参数有吗?还有油缸运动速度,同步精度是多少?

网友:
比较难控,我有用过在模具上是节流阀控的。用同步阀没效果。

网友:
比例电磁阀控制来实现同步,好多数控机床都用到了,应该不难。

网友:
如果是匀速的话,用节流阀现场调节到同步,不过不是十分精确。
用比例阀的话比较精确,成本高

网友:
偏载不大的话用齿轮分流器+-2%——3.5%,偏载比较高用柱塞式同步马达+-0.5%同步精度。

网友:
如果条件允许的话,两个油缸串联起来。只要缸径是一致的。同步效果也很好。

网友:
绝对的同步只能在理论中存在,实际是不可能的(最起码现在达不到),包括私服系统里面,只能无限的减少误差。两油缸窜起来需两个完全相同的双出杆缸才行。

网友:
同步分流马达是比较理想的产品之一,不知您的负载能相差多少?油缸推动的是否是一个台面,具体可与我联系

网友:
楼主的方法可以,另外有一种流量分配阀,但是效果不知道是否合用

楼主(2009-11-03):
谢谢大家,我又学习好多东西。我现在准备搞机械同步。这样应该会好多拉。

网友:
同步分流马达是比较理想的产品之一,不知您的负载能相差多少?油缸推动的是否是一个台面,具体可与我联系
引用 网友A:
你们的是什么品牌的同步马达?

网友:
机械同步据说是100%同步,具体是怎么用的楼主能发个资料学习下吗?谢谢!330139104@qq.com

网友:
这个难度很高

我们用过电液比例阀和磁致伸缩位移传感器,效果比较差,我们的油缸是50x500,同步精度没法达到0.05mm。我们进行了这些技术改造:
1、位移传感器采用光栅尺,精度0.005mm(国产的,价格好便宜)
2、使用ATOS伺服阀
3、控制采用PLC(信号处理延迟有点大,建议采用运动控制器)
4、采用进口普通油缸,尽可能减少油缸内泄漏
效果也只能说勉强凑合

听说剪板机上有用电液比例阀的,同步精度可达0.01mm,他们采用的是伺服油缸(低摩擦油缸),电液比例阀直接安装在油缸进油口上(减少管路影响),电液比例阀使用零遮盖类型,位移传感器使用光栅尺,精度0.005mm

网友:
负载差多少呢?

网友:
您介绍的情况,可以用一种既经济又高校的办法就是,同步分流马达加换向阀来实现,同步精度高而且价格较低

网友(2010-01-13):
用我们的摇摆同步可以得到自己也不相信的结果,千分之一,但是我们做到了,而且安全可考,调试方便,没有检查也可以达到同步

网友:
1.精度低一点开环系统用分流阀或调速阀
2.精度要求很高的只能用闭环位置控制系统了。用高品质比例阀或电液伺服作为控制元件

网友:
我觉得应该用比例阀

网友:
用位置伺服控制了,或者是同步液压马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