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螺旋线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9-09-18):
空间螺旋线这个命令中,有节距和节数,还有高度;这几个参数。我想问问,这三个参数是依次对应螺距,线数和螺纹牙长吗。后面是教材上的应该是通用的术语吧。

网友:
节距和节数对应螺距和线数,高度应该是有效的螺旋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