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表面镀铁氟龙处理---请教

楼主(2009-09-18):
请教一下各位高手,我有数个铝合金制作的加热板,表面需要镀铁氟龙处里。
请问镀层的厚度,大约要多少?

谢谢!

网友:
有两种,一种是国产的,用水性的国产双层涂,厚度,30微米,一种是进口单层涂,厚度20微米,有其它问题请联系Q490068783,MSN,wangba1102@hotmail.com,
mail:zzoob20002@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