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在金属表面均匀附着一层耐高温绝缘材料的工艺?

楼主(2009-09-18):
设计了一款特殊形状的二保焊导电嘴,但是普通的气保喷嘴不能用了,也得另行设计,气保喷嘴与导电嘴之间需要一层很薄(0.5-1)绝缘,由于固定位置与引弧点距离有限,这层绝缘层还得耐得住800℃左右的高温,请问,什么材料合适?现在有这种工艺吗?哪里有做这个的?考虑过搪瓷,但是怕紧固气保喷嘴的时候脱落,这种材料最好不是脆硬性的,能适应金属变形而不脱落。

网友:
800℃左右的高温,只有石棉和云母材料可以适应了。楼主的需要如果量不多,似乎可以找薄片材料代用。
石棉有致癌作用,应用渐少,但现在市场上应该还有各种制品。只是那样薄的石棉布,找起来也许困难。
云母制品有片和纸,不过常见的易碎。但有种柔性云母纸,具有一定成型可能。

网友:
如果采用涂覆方法在内喷嘴表面涂一层绝缘材料不知行不行。
曾经看到过一篇资料,好像是用硅树脂做云母微粉的粘结剂做成。只是耐温只达600°C,还是低了一点。

网友:
高温陶瓷涂层类该可以

网友:
刚才以“耐高温涂料”为关键词用google搜索,第一页第一条就有需要的东西了。

ZS-1耐高温隔热保温涂料

耐高温隔热保温涂料是太空节能隔热保温涂料的一种(太空节能隔热保温涂料包括高温型和常温型),为世界首创,涂料为无机单组分,高温、常温下无任何异味。耐高温隔热保温涂料的使用温度为-80℃~1800℃,根据不同 的使用情况分为(-60℃~1000℃,比重是1100 Kg/m3)、(-80℃~1800℃,比重是1800 Kg/m3)和夹层专用(-60℃~1200℃,比重是1000 Kg/m3)三种,导热系数都只有0.03W/m.K,都能有效抑制并屏蔽辐射热和传导热,隔热抑制效率可达90%左右,可抑制高温物体的热辐射和热量的散失,对低温物体可有效保冷并能抑制环境辐射热而引起的冷量损失,也可以 防止物体冷凝的发生。
  经测试:在高温管道、设备、炉膛(内和外)、容器的表面涂刷,可以有效抑制热辐射和热量的损失。
  1、涂料在1100℃的物体表面涂上8mm厚,物体的表面温度就能降低到100℃以内。
  2、在炉膛窑炉内外表面仅涂6mm厚的高温隔热保温涂料就可以减少热量 损失30%以上。
  3、涂刷在炉膛、窑炉内壁会比任何材料表面更平整光滑并具有火焰红外线反射功能,减少炉壁的吸热,使炉膛的火焰温度提高。
  4、在零下30℃的箱体涂10mm厚的耐高温隔热保温涂料,24小时箱体里的温度不高于0℃。
  5、涂料氯离子含量为零,还可防止空气或工艺中湿的氯化物、硫化物进入涂层接触金属表面,对金属起到很好的防腐效果,也不会导致金属焊接的焊缝脆化。
  6、涂料可用在烟道、风道、挡风板、漏斗机等设备上,涂层有很好的耐磨性、抗冲击性。
  7、涂料的绝缘系数很高,有很好的高温下绝缘效果。
  8、涂料在常温、高温下无任何异味,不变形,不分解。
  9、涂料作为防火涂料使用,根据不同防火要求,涂刷不同厚度,可以365天在火中烧烤,不变形,能很好的保护物体不受损坏。

  产品特点:高温隔热保温涂料有防水、防裂、防火、隔音、阻燃、绝缘、耐磨、抗酸碱、重量轻、施工方便、使用寿命长等特点。
   1、绝热性:能有效地阻止热量传递,持续保持物体固有的温度与能量,如隔热、保温、保冷、防冻等。
   2、附着性:100%附着,粘结力强,可彻底与物质粘结,稳固地贴附于物体表面。
   3、抗伸缩性:可防止基材因冷/热引起的不同温度下的扩张与收缩,具有良好的抗张强度和弹性。
   4、危害性:没有任何异味,不含或不会产生有害VOC物质成分、致癌性物质及其他有害聚合物、分解物和副产物。
   5、稳定性:化学性能稳定,不与任何物质发生化学反应,不受酸、碱、腐蚀性物质的影响。
   6、耐磨性:涂料陶瓷颗粒紧密堆积,溶剂经过复合强化,耐磨性好,耐磨强度是普通钢铁的3-4倍。
   7、优良韧性:能够有效防止在使用中因抗击而造成的断裂。

    耐高温隔热保温涂料参数:
    屏蔽热量率:90%导热系数:0.03W/m.K
      千伏下导电率:0.082S/m
      硬度:6H
      延展性:5%以上
    附着性:坚固
    pH值:8防火等级:A级
    高温纹裂:无
    耐酸性(500h) :无变化
    耐压强度:≥180MPA抗折强度:≥40MPA
      耐磨性:≥ 0.40体积电阻(Ω.CM):1.3X1010

      高温隔热保温涂料隔热降温幅度表:
      涂料涂刷厚度12mm10mm8mm6mm4mm2mm
      1500℃降低到的温度85℃110℃250℃450℃700℃1050℃
    涂料涂刷厚度12mm10mm8mm6mm4mm2mm
      1000℃降低到的温度50℃65℃95℃200℃350℃600℃
    涂料涂刷厚度12mm10mm8mm6mm4mm2mm
      500℃降低到的温度45℃55℃80℃130℃200℃300℃
    涂料涂刷厚度10mm8mm6mm4mm2mm1mm
      200℃降低到的温度45℃55℃65℃85℃140℃160℃

    1公斤高温隔热保温涂料(ZS-1灰色)比重是1100Kg/m3在光滑的物体表面涂刷的面积(平方米)
    涂料涂刷厚度12mm10mm8mm6mm4mm2mm1mm0.5mm
      涂料涂刷面积0.110.130.160.210.430.651.32.6
     (以上数据谨供参考,在涂刷过程中要有一定比例的损耗)

     施工方法:
     1、高温涂料涂刷厚度为0.3 mm~20mm左右,涂刷1遍到20遍。涂刷物体或设备最佳表面温度是15~60℃,不能直接涂在正在运行的低温、高温物体上。
     2、涂刷物体表面的锈渍、油污、灰尘需清洗干净,待水分完全干燥后方可施工。涂刷在渗水强的物体上时,建议在物体上先涂上过渡涂料,再涂耐高温隔热保温涂料。
     3、根据需要达到的绝热效果选择使用厚度,第一层的施工厚度为0.3mm 左右。以后每层的厚度可在0.5mm以上,但不得大于1mm,多涂层施工时必须等前一层干燥后方可进行后续施工,逐层施工直至需要的厚度。
     4、如果客户有要求,涂层可涂覆在客户指定的无机底漆上,不能直接涂在有机的底漆上。
     5、对于高温管道和高温设备必需等涂层完全固化(时间一般在48小时以上)后才能启动系统工作。

     涂刷注意事项:
     耐高温隔热保温涂料施工简便,可采用刷子、滚子、抹子或喷涂的方式施工,如果是喷涂,需使用无气高压喷枪。
    1、开桶搅拌,搅拌时间在2分钟以上,搅拌均匀后放置30分钟后使用。
    2、光滑铝板、光滑铜板、不锈钢板、合金板、硅酸铝纤维、有油漆残留、有油污的物体表面必须进行前期处理,并涂刷ZS-1011过渡涂料后方可涂刷高温隔热保温涂料。
    3、涂料施工过程要在5℃以上,通风好,相对湿度在65%以下的环境中进行。
    4、剩余涂料要密封,不要和空气接触,放置在0℃-40℃之间的环境中。
    5、喷涂设备和工具用完后应及时用清水冲洗。
    6、如果1000℃以下和1000℃以上的耐高温隔热保温涂料结合来用,需要把1000℃以下的涂料根据不同的涂刷厚度固化1-7天后再涂刷1000℃以上的涂料。

                   北京志盛威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版权所有 010-87675431

楼主:
谢谢伏枥大侠,前些天我也搜索过,没发现有这个东西,看来这东西便宜不了,还有,这东西涂刷固化后,表面硬度和附着力不知道怎么样,我的使用环境可是经常出现刮擦的,涂层脱落后,焊机电源要发生短路的。
另,白菜大侠说的高温陶瓷涂层,能不能在铬青铜上做?陶瓷涂层的固化温度会不会对铬青铜有影响?

网友:
涂料再怎么贵,用到你的一个工件需要的量上面,应该也是有限的吧。再把人工等一起计算,说不定是最便宜的。至于涂料性能,我已经全部复制在帖子里,如果该涂料真有所说的那样好,你的担心就不必了。
我在上面帖子里给了电话,何不联系一下问问价格。
还想在联系前知道更多具体情况,你重新用google搜索一下,到他的网站就能得到。

网友:
不知道楼主的零件是什么形状?可能直接定做一个陶瓷的做一个也花不了多少银子。

网友:
里面还是外面?火焰喷涂应该是可以。前两天刚做工作时给工件喷瓷来着。成本看喷涂什么而定

网友:
谢谢伏枥大侠,前些天我也搜索过,没发现有这个东西,看来这东西便宜不了,还有,这东西涂刷固化后,表面硬度和附着力不知道怎么样,我的使用环境可是经常出现刮擦的,涂层脱落后,焊机电源要发生短路的。
另,白菜 ...
引用 网友A:

我在铝上喷涂来的,貌似没有太大影响

网友(2010-06-29):
我公司有这种技术,可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我公司是 东莞智为机械有限公司,
       地址 广东东莞市 沙田镇
     李经理 13827205766

网友:
我公司可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我公司专门做金属表面特殊处理这块的,
东莞智为机械有限公司
广东东莞市 沙田镇
李经理 138272057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