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产品试制工时,如何管理效率更高?

楼主(2009-09-18):
新产品的试制每个单位都有,但各单位管理方法又各有不同。
现在所在车间在这块的管理有些放松,导致试制人员虚报工时、拖拉工期,试制过程中总有各种理由一停再停,最终影响试制进度。
想了解一下各位社友所在单位,在新产品试制工时问题上是如何通过管理来提高效率的?

网友:
先了解一下为什么管理放松了

网友:
把相关人员召集在一起开个会,根据目标时间共同确定一下各阶段的进度,签字确认。

网友:
要求项目管理者对新产品必须心中有数。
理解图纸,制定工艺以后

然后计划:

工装计划,
检具计划
采购计划,
供应商考察计划,
外购品以及供应商生产进度检查计划,
生产计划
检验计划,
人力配置计划,
设备采购或者配置计划,
产品车间流转计划,
仓库储位计划,
组装前的配货计划,

各个计划交各个部门负责人自己制定,然后交项目负责人修改,再开会讨论,定下来之后,执行。项目管理者只要监督时间节点和突发事件。新产品一般时间要求都紧张,要加快进度,个人认为要从源头做起,从计划入手。计划要细致,负责人要到位,进度就会有把握了.

楼主:
西门大侠的建议好是好,但是从大局出发,目前我说的只是车间加工这块。
当前情况是:试制时按天算工时,一天给多少工时,然后就出现什么情况呢:操作者尽量拖延时间,最终影响了进度。
倒不是说不想给高工时,新产品可以给个较高的工时,当前主要是想把进度能往前提。

网友:
与同类或类似的工序比较,初步拟定工时,告知车间管理执行;
执行过程与计划比较,确定合理工时,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