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向套材料问题---紧急求助

楼主(2009-09-18):
没找到铝锡青铜和HT300材料

现在只能用45号钢或40Cr以及35CrMo做导向套和活塞,那么

1、用前三种之中的哪种材料好呢?

2、对于所选的这种材料的热处理有什么要求呢?

3、对于所选材料的密封件有什么要求呢?

4、对于所选材料的尺寸以及相配合的液压缸的缸筒的尺寸有什么要求呢?

很着急!请帮帮我,谢谢!

网友:
HT300,国外有的用GGG40,相当于HT450,耐磨比较好。

楼主:
可是这个材料找不到啊,现在只有上面说的几种材料。

网友:
用45号钢可以
如果大件就用45号钢的锻件
强度够就不用调质
一定要用导向环,不能让它们直接与缸筒和活塞杆接触
间隙与你缸径、杆径压力等都有关(0.4~1mm)

网友:
用钢比较危险,有可能拉杆,多用导向带吧。可以用HT200,锌合金也可以试一下。

楼主:
羚羊姐,您看导向套和活塞杆的间隙行吗?

网友:
在济宁会找不到灰口铸铁?玩笑开大了吧。
http://www.google.cn/search?hl=z ... A2&aq=f&oq=

网友:
材料找不到不能作为借口啊  什么地方用什么材料最佳应该以科学为根据,不能瞎对付。

网友:
想问你公司是油缸生产厂还是你在设备设计时要用
如果是设备上用建议你们去找专业生产厂家购买
从专业角度上讲,你图纸问题太多
油缸活塞上不采用O形圈的密封,导向带太窄(很快会磨损),可采用组合密封
导向左端面沟槽处强度问题是否考虑
缸筒公差选用也不太合理(H7、H8)

网友:
1、肯定是45,油缸最大的问题通常是拉缸,这个是无法避免的。设计的要点不是避免拉缸,而是出现拉缸之后怎么样更容易保养,维修。很简单,缸体比柱塞难维修,所以柱塞的材料要比缸体软,坏的时候先坏柱塞,维修就容易了。
2、绝对不要热处理,如果你的缸体也是45的,而且经过调质,那普通的45做柱塞的话,坏的时候就是先坏柱塞。
3、密封件这类东西,常用的O/Y都可以啊,最好加垫片上去,因为你也不知道加工出来的东西间隙有多大,图纸画的是另外一回事。
4、间隙这个东西我画的时候都是H8/f78,这个无所谓的,按照你图纸的尺寸,要是我画的话,5~10丝就可以了。
另外,羚羊姐说的导向环的问题是关键,你的那个太窄,偏载的时候先偏的是两边,你这么窄装与不装没什么差别。要是我的话,两边的密封到端部的距离尽可能的短,有个3mm足够了,而且这个直径要比缸径要小1个毫米。密封槽到导向槽之间的距离要少,之后所有的空间用来装导向环。导向环这个东西使用起来有个问题,密封件和压力决定了间隙,而你实际的产品间隙产生之后才会加工导向环槽,打个比方,如果实际的是10丝,那么你的导向环安装上去之后,间隙应该在10丝的中间位置,这样才好,太大的话,太紧。少了的话,又没什么作用。这个就要求你的槽的公差非常小,需要注意。

网友:
补充下,导向环的槽的尺寸,我以前都是不标的,现场配做。

楼主:
铸件需要铸的,一般的厂家少量的铸件不给加工。

网友:
这么小的铸件,只要供应商开炉,他做其他铸件后剩的水随便都铸了。

网友:
导向套和活塞在如果直接和活塞杆接触时才采用HT和锡青铜
在不直接接触时可以用45钢+倒向带
导向套间隙在05~1mm,活塞间隙可以参照手册

楼主:
那导向套的公差怎么标呢?直径90  上公差 -0.5 下公差-0.6行吗

楼主:
缸筒的公差我选的就是H7啊

楼主:
这样改行吗?

网友:
受教了,油缸有很多讲究的

网友:
老大一般内孔是走加差,轴走减差这是原则
你可以看一下机械设计手册第四卷(化工版)

楼主:
是的,确实标错了

网友:
看到大家热心的回帖
感慨万千
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