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Cr17Ni4Cu4Ni补焊用什么焊条合适?

楼主(2009-09-18):
编程失误导致多打了孔,1000多块钱的料怪可惜的,不知道有没有补救办法?

网友:
可不可以栽丝

网友:
如果没进行沉淀化处理,用E630焊条补焊,一般都是进口焊条,我还没用过国产的呢

网友(2009-10-20):
载丝后补焊打磨,只要不是关键部位问题应该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