镀锌需要多久啊?

楼主(2009-09-18):
公司要的几个零件比较着急,不知道镀锌需要多久?

网友:
零件大小,形状,材质,镀锌厚度 镀锌面积等条件

网友:
楼上的说得好!得看你零件大小,形状,材质,镀锌厚度 镀锌面积等条件!应该很快!便面处理后就可镀锌后烘干即可!

网友:
最少15分钟

网友:
在你上网这段时间早就弄好了

网友(2011-06-28):
呵呵……学习中,发黑工艺相对比较简单,成本也比较低廉,并且效率也比较高.
而镀锌工艺相对比较麻烦,而且污染比较严重,很多地方已经严格控制污水的排放,镀锌变得越来越困难.
镀白锌就是热镀锌,尺寸会变大的,不是电镀锌。发黑基本不影响零件粗糙度,也基本不会影响零件的形位公差,因为发黑的温度还没有低温回火的温度
表面发黑比不上镀锌来的防锈效果好。
一般的表面发黑,浸水一段时间很快会生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