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合机械用什么办法好?

楼主(2009-09-18):
说起来很简单,就是两片平板,合上的时候接片,分开的时候,落片。
现在用的机构如下 :

因为是气缸的,所以动作不快。一般要1.5秒一个来回。
想做到0.8秒一次。而且,要停的位置可控,只能用一个电机。
请问用什么机构比较可靠。

网友:
汽缸需要伸出多长?

网友:
用曲轴连杆,类似冲床的结构。

网友:
连杆机构。

楼主:
谢谢楼上回应。

单侧伸出距离是150mm,我想过连杆,但两侧开合,用一台电机,连杆好象不太合适。

网友:
机器下面的空间尺寸都多大

楼主:
谢谢楼上:
机器下方有50-70mm的距离,机器上方就不限高度了。

网友:
参考气缸的机械夹爪

网友:
距离不远的话可以用凸轮,,远的话可以试试连杆会比较好

网友:
能否用曲柄连杆机构!!!

网友:
有一种叫有缓冲的气缸,可以前部分快速,用时间继电器和位置开关,开动另一个电间继电器

网友:
在这个坛里,有位同置设计过在一个编心轮洗澡,结构可以用简单

楼主:
谢谢楼上的。好象讨论到现在:
1。气缸的我在用,速度不够。行程倒是够了。
2。凸轮的行程应该是不够的。行程要150。
3。好象只有边杆可以试试。但一台电机配方向相反的两个连杆合适吗。

楼主:
不知道还有其它的办法吗。

楼主:
这是我想到的一种开合办法。不知道有什么好建议没

网友:
这是我想到的一种开合办法。不知道有什么好建议没
。148535
引用 网友A:

有创意不知楼主的缩放空间有多大!

网友:
办法一:电机+正反牙滚珠丝杠+滑轨
办法二:电机+齿轮齿条+滑轨
办法三:汽缸+连杆+滑轨(类似气爪的内部结构)
…………

网友:
双边杆机构可以.另外,在保留光杆做导轨的前提下,用凸轮机构

网友:
PLC控制步进电机带齿形带,控制起来得心应手,只是成本高了点

楼主:
办法一:电机+正反牙滚珠丝杠+滑轨
办法二:电机+齿轮齿条+滑轨
办法三:汽缸+连杆+滑轨(类似气爪的内部结构)
…………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上。
办法一,如果用这个办法,开停时间,加上来回的行程,1S以内做得到吗。
办法二:用这个倒是可以解决时间的问题,但有一个问题,起停的定位能做到吗。
办法三:起停时间加上行程,不知道1S能不能解决。

楼主:
我觉得可能还是这个机构更合适。
时间控制可以通过摇臂找长度来控制。
但因为没做过类似的机构,有几个问题,
一。与气缸相接触的卡槽用什么结构,气缸头配轴承?
二。支点处也用轴承保证运转流畅?

网友:
用来干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