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塞裙部椭圆度测量-请教!

楼主(2009-09-18):
裙部椭圆度测量方法:
1、根据实测的半径收缩量和此处的角度值,根据公式反推得此处的椭圆度,然后与图纸上的椭圆度要求进行比较。
2、根据公式和图纸上标注的椭圆度来计算某一处的半径收缩量,然后与实测半径收缩量比较,得差值,差值仔椭圆度公差范围的一半值之内即可认为满足要求。

哪一种较好?

另外椭圆度也有两种表示方法:
1、按裙部截面角度变化标示半径收缩量
2、在裙部直接标示椭圆度

请问两种有什么联系,第二种应该怎样理解?可以换算吗?

网友:
测试我个人认为还是第二种好,因为第一种是拥有误差的数据拟合曲线,其公差的不确定性增加,不好评估。
作为标准椭圆其实两种标法应该都可以,并且可以换算。但作为修正过的椭圆就只能按第一种标。

楼主:
谢谢版主,另外还有个问题,一般活塞裙部会是椭圆,有没有头部也为椭圆的活塞,这样做有什么用?

网友:
头部一般不会做成椭圆,裙部做成椭圆是为了弥补长短轴方向上因温度变化产生的热变形不均(周边厚度不均而头部周边基本是均匀的)

网友(2009-11-29):
我个人与版主看法有些不同。觉得第一种直接给按裙部截面角度变化标示半径收缩量比较好。椭圆量如版主所述实际是对拓扑结构的热变形的修正,并非一定是正椭圆修形,故可能无法给出椭圆方程对应,如何有确定椭圆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