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加快淬火的冷却速度--请教

楼主(2009-09-18):
我们有个零件,像个盘状的封闭叶轮,壁厚40 MM左右。问题是两个盘中间有散热片一样的薄筋挡住,水冷快不了。
导致件的淬透性不好。影响了机械性能。请教可用什么介质或方法能使冷却速度大大增加。我们做个一个实验就是
把这个轮盘解开一般厚淬火,一点问题都没有。整个就淬不透了。

楼主:
专家们没人知道吗

网友(2011-12-29):
用盐水试试看或者改用淬透性好一些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