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手册上有关厂房布置的呀?

楼主(2009-09-18):
求助 什么手册上有关厂房布置的呀?

网友:
你先搞清你要建的是什么类型的厂房,厂房类型很多,行业不同,连规范都有很大差异,弄清行业,找哪个行业的建筑手册就看懂了。有条件,找咨询公司给你详细解释一下,看看他们图册,连听人家给你分析,一下就成半个专业人士了,

厂房的问题实际非常复杂,从基础和地基的处理开始,非常多的内容。

楼主:
哦 多谢高手指教!

网友:
去当地的图书馆找找吧,准能找到。

网友(2009-11-16):
厂房建设是个系统工程

如有需要我可以指导你

QQ:1042210452

网友:
行业不同厂房的布置也不相同,一般从土建设计起就要考虑全局布置,水电气液暖通起重等等。如果是进入标准厂房作布置,则应结合所属专业进行,比造房子的工作量可以少些,但受到的限制也多些。

网友(2010-12-01):
去当地的图书馆找找吧,准能找到

网友:
设计什么厂房,不同的行业厂房的要求不一样,要是铸造的厂房我可以帮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