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产品如何快速检测?

楼主(2009-09-18):
图纸中的产品要求检测内锥锥度和锥度大径,而内锥又是车成细螺纹样的,现在我公司要求产品全检,每天都是好几千个,现在是用一个锥度塞规检测,不是很方便,效率也低,想找一个更好的检测方法,请各位提出高见.谢谢了.产品的全高忘了标注,大约10mm.

网友:
能否直接拿实物配好了

网友:
做检举卡板

网友:
能否用实物塞规类的配?检测的时候把塞规固定在钻攻两用床上,待测物不要固定,用手掌握固定,遇到不能旋进的工件任其随钻床旋转,以前我检测小产品螺纹的时候都是用这方法,把塞规夹在钻攻床上,在低转速下自然旋入,用1个手指轻扶工件,如果产品螺纹有问题,工件就会弹开手指随转床旋转,这样一就能找出通规不过,止规过的问题产品,不晓得这方法LZ能用不,做熟了的话一天下来几千件不是问题!
典型的“老窖馒头”方法哈,钻速你自己掌握,一定要保证安全情况下进行哈~~

网友:
现在在网吧看不了,回家再看

网友:
检测的速度要多快呢?

网友:
做个螺纹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