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铣床怎么对圆形工件的圆心?

楼主(2009-09-18):
求教各位老大!数控铣怎么对圆形工件是怎么对刀的?怎么找他的圆心?

网友:
百分表吸在主轴上,校零件的外圆,锻件的话径跳1mm左右,车件的话0。05mm左右

网友:
先用卡尺量一下它的外径是多少,如果是毛胚,最好要车一下,或者铣一下。然后用个靠模板靠齐。移到靠模板位置,记下Y坐标,然后根据半径摇到所谓的圆心,在动X轴,记下X坐标。

网友:
以X轴为例 先在工件左边对以下记下机床坐标X1,再在右边对下记下机床坐标系X2(X轴动时Y不动) X轴的零点坐标就是(X1+X2)/2
Y轴同理

楼主:
感谢各位前辈的指导,基本上明白了。二楼的办法不是很明白,是不是要让主轴转起来,让表头走一个圆再去打工件的外圆?

楼主:
四楼的办法用弹簧式寻边器行不?

网友:
二楼的方法是,千分表转动形成的圆 和 工件圆  直径相等,  打在四周,  各处压表一样,不就 找到中心了。
如果有 扫边仪 就更方便了

网友:
同意2楼说法。

网友:
看你要对圆心的精度误差是多少了,不高的话可以用2楼的办法,要求高就要用别的办法了。

网友:
2楼的方法的找不来的圆心还是比较准确的,方便的,3楼4楼的方法找不来的圆心不是很准的,如果圆度不高的话,就很难找准备,用百分表只要确定3点就可以找出圆心了。

楼主:
谢谢各位。小弟已经明白了~~~

网友:
比较同意四楼的   方法很简单也很实用

网友:
2 楼的方法 在车床上方便使用 ,但在铣床上是不是 不太好用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