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XA初学用什么教程

楼主(2009-09-18):
caxa初学者,请各位推荐几本资料,最好网上能下到的!谢谢!

网友:
caxa自带的帮助文件和随软件带的说明书就够了。

楼主:
不是吧,也没个了解过程? 2# hdxpxp

网友:
可能有误会,上面主要说的是caxa的2D部分,基本上很容易上手的。即使不会,来个即时帮助也就知道怎么做了。所以caxa的2D基本不需要特别的资料。至于caxa的其它系列软件,如caxa实体设计,capp,制造部分等,要系统的学习,可能的要看资料了。

楼主:
谢了,大侠! 4# hdxpxp

网友:
以前学校都是用autoCAD的,现在公司用caxa还真有点不习惯

网友:
购买软件时,有一本说明书,可以学习的

网友(2009-11-23):
这个还没入门呢!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