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现成的镗刀产品

楼主(2009-09-18):
本公司是普通的钢管(如10#、25#、45#)加工企业,由于量大;目前镗孔工序因为车刀磨削技术不强,欲购置现成的镗刀,不知有没有现成的。

网友:
有标准的镗刀,磨损后只需要更换刀片。机夹式的刀片加工范围最小可以D6mm,再小的孔刀杆是整体刀杆不能换刀片,可以加工D2mm.
机夹刀片的优势:1、可以根据不同的加工材料,选择刀片材质、槽型。例如不锈钢、铸铁、非黑色金属、高硬度
2、根据加工情况选择槽型,例如粗加工 半精加工 精加工
3、涂层刀片,耐磨性更好,定位精度高、无需重磨。减少换刀时间、提高效率

网友:
是立加用的还是车床用的?孔径,长径比?精度?批量?

网友:
貌似有广告嫌疑

楼主:
2#的朋友,这种镗刀何处有买的呀,联系方法有吗,谢谢

网友:
刀具公司都有的,标准刀具。当然,欧美的价格高,日系的价格低,如果要求不高可以考虑台湾或国产的。
推荐日研刀具,性价比高,质量稳定。

网友:
帕莱克机械(南京)有限公司,技术是日本大昭和的,价格上比前者便宜。

网友:
我看好像是用在车床上的镗刀,而不是加工中心的镗刀

网友:
车刀,好多品牌都有的。零件什么尺寸呢?

网友:
如果是加工中心镗刀的话可以考虑日本大昭和的,车床上用的镗刀可以考虑日本住友的,性价比都非常高,我是北京金万众南昌联络处的,有空可以联系我:13732938922。饶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