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gs格式英制尺寸怎么计算重量?

楼主(2009-09-18):
最近有客户发过来igs格式文件,
可以用proe3。0打开,
文件可以看层目录,
模型树中仅为一个文件无法分解。
使用分析/模型/质量时数据为0,无法计算。

请问igs格式是用什么软件绘制的?
用啥个软件可以直接测重量?
在proe中怎么算重量?

楼主:
后来我装了proe4.0也打不开,
在装proe4时老不成功,原来是习惯了装3.0时先装许可证后装软件的方式,
范了原则上的错误,白白浪费了一天!!!
又试用了solidworks,
没想到SW的效果非常好,
不仅能计算出质量,还能把英制直接得出公制重量,
太方便了!
看样子以后得多用用SW了。
SW最大的缺点就是运行时比proe要慢一点

网友:
ProE也是 可以实现楼主的要求的,
很多软件都可以另存为Igs这种三维软件通用的格式。

在ProE3中,打开后另存为igs,选择保存为实体。之后再用ProE打开刚才保存的文件,既可以计算重量了。

英寸转公制办法:
默认单位为ProE默认的话,一般为英制,可以自己定义单位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