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轴径向调动的设计---请教

楼主(2009-09-18):
最近一直在思考主轴径向跳动误差控制,能不能做到像公差一样通过设计与实际统一起来,即主轴组件的组合后的尺寸链的计算,但这里计算的 是径向跳动公差,现在只知道和哪些因素有关,能不能请大侠指点下,尤其在设计精密和超精密机床时?

网友:
不单单是设计,安装也有很大学问。当年我们单位新买10多台卧加,有2台主轴轴承出问题(老外还在调试,没正式交货),人家把10多台主轴全部拆下来,空运回国,换陶瓷轴承,再把主轴空运来沪。按照我们的思路,只要把轴承运来,现场安装,还能省时间又省钱。一转眼10年过去了,当年的几个主轴现在又要换轴承了,但是自己怎么也换不好,主轴转一会儿就发热。现在才有些理解当年老德为什么当年要运回去换轴承了。其实问题就是安装。

网友:
还有就是2台不好,老外会拆了所有的机器,如果换个国内的,一般也就拆个2台罢了,老外做事就是认真啊,负责任啊

楼主:
精密既的径向跳动公差小于0.003mm的设计,能调试到与设计相符的径向跳动度不??
还是说设计的要求比实际测出的要精密的多??
还有楼上的说主轴发热,有达到径向跳动度没??

网友:
有些情况是没法靠设计时就计算的出的,只能留一定余地。主轴轴承孔的径跳,轴承的径跳,你设计前根本不知道实际加工完会有多少,只能给它公差限制。而且这都要安装前实测,再配对定向安装的(这还不包括安装工人的技术水平对安装的影响)。

网友:
还有楼上的说主轴发热,有达到径向跳动度没??
引用 网友A:

旧主轴换新轴承,也不可能达到出厂时的水平了。近端0.01mm,300mm处0.015mm,只能说还是比较接近几何精度的要求。
但是发热的问题,就没有找到根源。唯一能做的,只有购买整套新主轴,把实在将就不下的换掉。大约60W人民币一台。连基础水平都有这样的差距,无奈啊~~!

楼主:
7楼
建议找家专业的厂装配,精密级的要求很多的,很多的原因也是需要设备才能检测出来的
现在机床改装的厂还是很多的

楼主: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130010
这里有个相关的 ,看来老师傅装配也有问题啊,
不知道有没有系统的关于装配过程的资料?有没有装配流程设计的?(对装配不熟悉,想到啥说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