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吃刀量”由来---请教

楼主(2009-09-19):
机械加工中的切削加工中,“切削深度”又叫“背吃刀量”,谁知道这个“背吃刀量”是怎么来的,为什么要叫“背吃刀量”?

网友:
呵呵,你吧它改成被吃刀量就好了呀。。。

网友:
是这个意思啊,错别字哦

网友:
我想是这样的,不知对否?吃刀量好理解,就是刀具切入工件的深度,关于这个“背”字,应该是由于吃刀方向与进给方向相垂直,在进给方向的后面,所以称为“背”……

楼主:
额,我需要一个具有官方性质的解释,不是猜的,因为我们老师说找到这个答案就给我们加十分……嘿嘿

网友:
背吃刀量ap——一般指工件上已加工表面和待加工表面间的重直距离。(切削深度)(back engagement)

网友:
背吃刀量 a p
  通过切削刃基点并垂直于工作平面的方向上测量的吃刀量。根据此定义,如在纵向车外圆时,其背吃刀量可按下式计算:

  a p = ( d w — d m ) /2
  式中 d w ——工件待加工表面直径( mm );

  dm ——工件已加工表面直径( m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