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现在要大批量加工如这样的弯头---请教

楼主(2009-09-19):
公司现在需要大批量加工如附件所示的弯头,两头都是NPT螺纹,以前用二爪在普车加工结果发现两头螺纹孔的中心线不垂直,请教大家帮忙看看,提供一个合适的夹具,在普车加工的。

网友(2010-11-01):
先以一头内孔或外径做粗基准加工另一头螺纹,再以别一个螺纹为基准加工原粗定位用螺纹孔!
当然不是拧上去,只是做成和螺纹孔一样的锥度芯棒就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