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设备有多个电磁阀,哪些该用比例阀?

楼主(2009-09-19):
我用的设备有多个电磁阀,有一个动作需要有压力调整。能不能所有电磁阀用普通电磁阀,只有需要压力调整的动作用比例阀?如果能,应注意些什么?
 请大虾指教 !

网友:
比例阀,可以实现对系统压力,流量,方向的精确,远程,全范围无级调整的程序化自动控制。如果产品规格很少,无需较大调整和控制冗余,或没有对产品某一参数的精确随动跟踪控制,则用普通阀替换是完全可能的。按道理,一般定型设备都是较成熟的,对于阀的使用也是经过理论和实践反复检验过的,做任何改变都需非常慎重。

网友:
作为压力调整,可以用比例减压阀,或比例溢流阀。
比例减压阀出口调节压力一般在5Mpa左右, 高压的较少。
比例溢流阀选型范围较宽,15-35Mpa。
EEP2C常开比例溢流阀+比例放大器,控制电流越大,压力越大,
EEP2B常闭比例溢流阀+比例放大器,控制电流越大,则压力越小。
关于开关电磁换向阀,若只是开启时避免冲击,运行过程中无需比例调速,系统可以采用开关电磁阀。
见下图,二级控制,一级经节流阀,用于随车吊液压控制。

可以发个液压原理图说明动作要求。

网友:
当然可以,但是要注意油的精度要响应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