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类零件怎样减少变形?

楼主(2009-09-19):
假如我有根Φ45,长500的轴,材料分别是45#与40CR,请问这两根轴经过怎样的热处理工艺最不容易变形?

网友:
45#调质
40Cr 淬火+回火

网友:
一风大师能将40Cr的处理工艺说得清楚一些吗.能提供具体的温度数据吗,谢谢

网友(2009-10-31):
我认为两种材料都可以采用调质处理,处理时要注意装炉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