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齿轮参数变更为中国参数---请教

楼主(2009-09-19):
各位好,我这有个国外齿轮,但是这些参数不明白,有谁知道变更为中国的参数是怎样的,知道的回答下,先谢谢~~~~
下面单位是英制的:
齿数:80
径向节距:10
节距直径 : 9.5
外侧直径 : 9.7
齿高 :   0.1
齿根高:  0.1157
间隙 :  0.0157
齿深:   0.2157

网友:
应当有螺旋角的,

楼主:
不是普通的齿轮呀,我以为是普通的齿轮呢,那它要是转换成中国的参数怎转呢

网友:
所供参数不全,缺少压力角和螺旋角、旋向等。
齿数:80                                  齿数:80
径向节距:10                            法向模数:1/10“  等于2.54
节距直径 : 9.5                        节园直径:9.5 “  等于241.30mm
外侧直径 : 9.7                        外园直径:9.7 “  等于246.38mm
齿高 :   0.1                           齿顶高: 0.1 “  等于2.54mm
齿根高:  0.1157               齿根高: 0.1157 “  约等于2.94mm
间隙 :  0.0157                      径向间隙: 0.0157 “ 约等于0.40mm
齿深:   0.2157                      全齿高:   0.2157 “ 约等于5.48mm
以上供参考

楼主:
谢谢了,受益不浅呀~~~~这个齿轮是英制的齿轮来的吧

网友:
高人解答的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