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影仪测量R方面的误差控制---请教

楼主(2009-09-19):
我司和顾客用投影仪测量R0.4+/-0.1,测量的结果差别挺大的,请问有何良策能控制相关测量精度。谢谢

网友:
R角确实挺难测量的  如果你们摆放保持一致的话  那就要看你们的取点范围了  取点范围不一致就会影响测量值
如果这两点解决了 我想你们的测量值应该会取得一致的

网友:
轮廓度仪测

楼主:
可不可以,购置相应规格的钢球,放在此处作类似于通止规(用光的干涉)判断,当然我没有试过,呵呵

网友:
咖啡兄,楼主说的是投影仪啊
投影仪测量的话很困难,要是楼主的仪器可以借助CAD的话,应该可以参考这个办法:(当然老式的投影仪是不行的)按理论值先绘制一个圆,当然位置要和图面的一致。然后在实物上取点,测量该点和自己绘制的圆的圆心之间的距离,就是你的R值。

网友:
简单 先做一块模板精加工孔径0.8、0.81、0.82、0.83......
用投影仪将这些孔拍成图像。
将产品R也用投影仪拍成图像。
分别打印在不同的透明薄膜上,然后重合比较。

网友:
看你的公差要求大不大,什么用途,我们公司都是用菲林图来测量的(很小的弧)其实也就是比对一下就KO了。因为要求不需要那么高,不受影响!

网友:
R角确实挺难测量的  如果你们摆放保持一致的话  那就要看你们的取点范围了  取点范围不一致就会影响测量值
如果这两点解决了 我想你们的测量值应该会取得一致的
引用 网友A:

同意你的观点!R角也可以测多次后取平均值,这样误差会少一点

网友:
取点怎么取呢有标准吗,
         我们公司是这样测量R角的〈首先找到R角的最高点,再预设它的直径,把S,Y坐标归零,再把Y坐标向上移动按R大小来移动,移动到R角的另一个点上,再把S坐标移到哪个点上,再用线莲成一个三角形,那样就出来了,算出另一点到圆心的距离〉用投影仪这样测R角应该是最标准的,我司测的R都是-/+0。02的公差的,你可以试下这个方法,

网友(2010-06-08):
是不好测量,先用投影仪放大,再用放大的R圆弧规来比较。

网友:
画放大图与投影图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