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CAD里把并集后的实体解开?

楼主(2009-09-19):
不能用炸,炸开太散了,都成单独的面了.--还不如重新画方便!需要的是单独的零件实体.虽然可以在临时文件里可以找到自动保存的文件,如果不是在自己电脑里设计的呢?最好是一个命令能搞定,这个问题想了很久,还是没有很满意的结果!希望有高手指点!(不建议换软件哦)

楼主:
我用的是04版本的.比如附件里的图形

网友:
解不开的,二维autocad没有三维软件那么多的功能

网友:
不能用炸开好象没有其他方法

网友:
笨人用笨方法,我搞错了就用放弃,直到并集那个地方在罢手,我也想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太麻烦了。

楼主:
我平常都是在并集之前先对象复制的,需要时粘贴.总觉得不是好方法,想听听高人高见!

网友:
好像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网友:
哪位高手编辑个脚本来解决一下啊!

网友:
貌似没办法,,切开可以

网友:
9# liuyijian 如果用切割的话,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切剖是三点定位,要是切面是曲面如何做到?(要求保留两边哦)

网友:
顶起来!等待传说中的高人现身!

网友:
没有好的意见?顶上

网友(2009-10-20):
没有答案?顶上

网友(2011-01-10):
"如何在CAD里把并集后的实体解开?"
最简单的方法是按后退键可以退到幷集以前的图形。